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5-06):
    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互联网是虚拟的、信息的相互连接。 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的虚拟平台或社区将人或人与服务连接起来。
    物联网通过物联网或者设备与设备之间的连接,使用互联网通信技术或者互联网技术在物联网之间构筑系统或平台。

网友:
    互联网与物联网技术的区别:网页、APP、数据库、连接技术都取决于互联网技术,像RF、蓝牙、WiFi、ZigBee、总线技术等就是典型的物联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