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显示器(FPD)LVDS 信号接收器-MS90C386

楼主(2022-05-06):
功能概述
MS90C386 芯片能够将 4 通道的低压差分信号(LVDS)转换成 28bit 的 TTL 数据。时钟通道与数据通道并行输入。在时钟频率为 175MHz 时,24bit 的 RGB 数据、3bit 的 LCD 时序数据和 1bit 的控制数据以 1225Mbps 的速率在每个 LVDS 数据通道中传输。输入时钟频率为175MHz 时,数据的传输速率为 612.5Mbytes/sec。此款芯片配合 MS90C385,是解决高带宽、高速 TTL 信号层面的电磁干扰和电缆长度问题的理想产品。
特点
频率范围:20-175MHz 时钟信号
较少的总线减少了连线尺寸和费用
供电电源 3.3V
低功耗模式
支持 VGA、SVGA、XGA、SXGA
4.90Gbps 数据吞吐量
612.5Megabytes/sec 带宽
减小 LVDS 摆幅来减小电磁干扰(300mVLVDS 摆幅)
PLL 不需要外部结构
遵循 TIA/EIA-644LVDS 标准
TSSOP56 封装

结构框图

典型应用图

网友A:
4 通道的差分信号,还是(LVDS)的,够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通道的差分信号,还是(LVDS)的,够用的很

嗯嗯,有用到的可以联系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