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全视频接口转换器 不知道用什么主芯片

楼主(2022-05-07):
一直想做一个全视频接口转换器,所有视频接口经过转换在输出所有的视频接口类型,不知道这种概念能不能用一个主控芯片来实现?也不知道用什么芯片,或者是用多组芯片来实现?这个概念想来很久了,因为没有技术基础,不知该从何下手。有了这个转换器,就不用买一堆转接头了,望高人指点!3 C- i( E( [: p3 z

网友:
    应该没有这样的单芯片

网友:
    没有这样的单芯片,可以已多芯片的形式来做,但是我觉得中间应该有个中继芯片,比如A到C 之间转换,主作用芯片是B,但是A,C周围配合相关的转换芯片,都经过B的中转来实现。

网友:
    看一下RK628D芯片,能不能在加其他辅助芯片,实现想要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