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放大器都有哪些技术指标?

楼主(2022-05-07):
    射频功率放大器都有哪些技术指标?

网友:
    频率范围:放大器的工作频率范围是选择器件和电路拓扑设计的前提。
增益:是放大器的基本指标。按照增益可以确定放大器的级数和器件类型。
    增益平坦度和回波损耗
噪声系数: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是输入信号的信噪比 与输出信号的信噪比的比值,表示信号经过放大器后信号质量的变坏程度。

网友:
    传输增益和输出功率,工作频率等等

网友:
    衡量射频功率放大器线性度的指标有三阶互调截点(IP3)、1dB压缩点、谐波、邻道功率比等。邻道功率比衡量由放大器的非线性引起的频谱再生对邻道的干扰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