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楼主(2022-05-07):
物联网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网友:
    物联网和射频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几乎大部分物联网产品都应用到射频技术,射频技术也就是物联网的核心技术

网友:
    物联网的核心是RFID即射频识别,俗称电子标签。RFID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一个完整的RFID系统通常由存储标识物信息的电子标签、用于读写标签数据的读写器以及进行数据处理的计算机软件组成。RFID技术利用无线射频方式进行双向通信(交换数据)以达到自动识别目的,具有防水、防磁、耐高温、使用寿命长、读写距离远、标签上数据可以加密、数据存储容量大、存储信息可更改、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

网友:
    只能说是物联网的发展离不开R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