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范围触摸开关如何实现?

楼主(2022-05-07):
亲戚做油生意找我帮他做一款防盗设施,, 防盗物品为油箱,油罐车那种大型油箱,要求有人触碰到油箱就能声音报警,本人搜过淘宝上卖触摸开关模块的,大部分是电容式,发现在这么大面积下根本无法实现功能。请高手们给点建议,这个电路要怎么做呢?

网友:
难道不该用震动传感器?

网友:
红外感应开关,人体感应开关。

网友:
红外感应开关的主要器件为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人体有一定的体温,通常在36--37度,所以会发出特定波长的红外线,人体发射的9.5um红外线通过菲涅尔镜片增强聚集到红外感应源上,红外感应源通常采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这种元件在接收到人体红外辐射温度发生变化时就会失去电荷平衡,向外释放电荷,后续电路经检测处理后就能触发开关动作。

网友:
红外传感器只能检测路径上有东西阻挡就会报警,熱释有热量就会报警,小动物跑到油箱那去就会报警,人体感应是接近原理感应,虽然检测距离可调,但是也很容易误触发。建议在邮箱盖那里做压电式传感或者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