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中将铜皮或过孔改为元器件?

楼主(2022-05-07):
我想做个特殊形状铜皮作为元器件,请问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在库里面新建一个器件,做个自己需要铜皮,然后放一个TERMINAL,选择你做的铜皮右键,选择associate,然后选择TERMINAL,这样就成为一个器件了,你可以在原理图里面调用,加载到PCB。

网友:
    铜皮画出来后跟焊点关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