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板可以一部分做成很厚的硬板,一部分做成软板吗?

楼主(2022-05-07):
上图中的电路板可以改为FPC加强区域不变,FR04板厚度增加吗?

网友:
    没做过,但是我想结构ok应该可以吧

网友:
    刚挠结合板可以理解为一块正常的刚性板中间插入一张软板(也可以多张),因此硬板区域厚度和工艺规格是可以和一般的刚性板一样改变的(1.0/1.2/1.6/2.0等都可以).而刚挠结合板中的挠性部位的补强块虽然也具备刚性支撑作用,但制作流程是独立于刚性板部分的,因此具体厚度也是可以调整的,软板+补强控制总厚度0.3mm或0.4mm±0.05mm是很常见的厚度要求(匹配ZIF连接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