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中焊盘更改大小后外边缘一圈绿色的是什么?其大小如何更改?

楼主(2022-05-07):
(图片)

网友:
设有内电层吧,关掉内电层,就看不到了。间距可在内电层的相关规则里可设

网友:
可以看下DRC检查规则里的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这一项有没有开

网友:
    在规则里面的 Plan-PlaneClearance这个位置改

网友:
    这个是因为画的多层板,在4层板里绿色通常是GND负片层,这圈绿色指该过孔与中间的负片层不连接,绿圈的宽度表示和负片层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