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系数表达式计算

楼主(2022-05-07):
求如上图的反馈网络对应的反馈系数表达式,实在是计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网友:
    把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以及反相输入端到地的电路以复阻抗表示即可。
    当然,此电路反馈系数也是随频率变化的,是频率的函数。

网友:
    电原理图中可以看出:直流(极低频率)时,该电路就是一个跟随器。

网友:
    电原理图中可以得到,极高频率时,该电路也是一个跟随器,其电压增益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