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供电,先升5V再降3.3V好?还是先降3.3V再升5V好?

楼主(2022-05-07):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外设有5V和3.3V的,主控是3.3V,有个屏幕是5V供电,电流大概在300+mA,锂电池是3000mA的单节电池,那我应该先升5V再降3.3V?还是先降3.3V再升5V?哪种方式损耗最小?主控功耗大概为50mA,3.3V的其他外设功耗约几十mA。

网友:
    都用开关电源的话,无所谓先后,但要衡量一下成本。先降压,两个电源芯片都要满足最大峰值电流,是否对成本有影响,需要注意。

网友:
    这关系到锂电的放电特性,一般这种锂电常温下放电到3.6~3.5V,剩余容量没多少, 所以锂电可以直接降压3.3V 及 升压 5V.

网友:
    事实上有三个选择,先升后降,先降后升以及独立的两组。哪个好,在没有具体选择前还真没法说,包括效率计算。
第一个该考虑的是输入电压范围,最好涵盖锂电池的放电终末电压,以便充分利用电池容量。如果两路电源都满足这一点,独立的两组电源最合适。如果先降后升或先升后降,后面那个电源对输入电压范围的要求即可大幅下降,进而是否影响成本就得考虑了。不过现在属于非常时期,芯片价格变动可能比较大,搞不好可能会遇到有啥用啥的情况,选择余地未必大。

网友:
    先用开关芯片升起来,再用1117给3.3V供
电池供电一般要求低功耗,如要求低功耗需要好好选一下方案

网友:
    先升5V再降3.3V

网友:
    先升后降,理由是BUCK电路降压会有个最低压差,降3.3V那么要求输入电压最好3.5V以上(否则不好选芯片),如果低于3.5V,那么你这个BUCK电路就工作不正常,这样的话就说你系统用到3.5V就要关机。而你先升后降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