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5-07):
    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网友:
    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检测,黑表笔接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正常时,其正向电阻值为2.5~3.5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或均接近0,则说明该肖特基二极管已开路或已被击穿损坏。

网友:
    任何元器件都可以用万用表来检测,这是最方便的方法

网友:
    三端型肖基特检测方法比较特殊:
    三端型肖特基二极管应先测出其公共端,判别出是共阴对管,还是共阳对管,然后再分别测量两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现以两只分别为共阴对管和共阳对管的肖特基二极管测试为例,说明具体的检测方法,将引脚分别标号为l、2和3,万用表置于“R×1’’挡进行下述三步测试。
第一步:测量1、3引脚正、反向电阻值,若为无穷大,则说明这两个电极无单向导电性。
    第二步:将黑表笔接1引脚、红表笔接2引脚,如果测得的阻值为尤穷大,冉将红黑表笔对调进行测量,如果所测阻值为2.5~3.5Ω,则说明2、l引脚具有单向导电特性,且2引脚为正、1引脚为负。
    第三步:将黑表笔接3引脚、红表笔接2引脚,如果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再调换红黑表笔后进行测量,如果所测阻值为2.5~3.5Ω,则说明2、3引脚具有单向导电特性,且2引脚为正、3引脚为负。
    根据上述三步测量结果,即可判断被测肖特基二极管为一只共阳对管,其中2引脚为公共阳极,1、3引脚为两个阴极。相反的则为共阴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