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四脊波导如何确定单模带宽

楼主(2022-05-07):
最近做一个四脊波导做馈线,想请教下在CST里如何查看单模的带宽,怎么样才能确定高次模被截止没有传输

网友:
你把频率设宽点,设置2个模式即可

网友:
仿真后查看两模式的s21参数相隔的距离就是带宽了

网友:
在“高次模”模式的频率处设置场监视器,然后通过场能直观的看出来,有没有传我猜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