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与非嵌入式二者,主要区别分别如下

楼主(2022-05-07):
1、嵌入式系统安装于主板的ROM只读存储器中,系统是定制在ROM中的,能够瞬间启动,启动效果类似于PC的待机恢复(软件留在内存),
  优点:耗能底,效率高,反应快,系统稳定,
  缺点:ROM内存不能释放,所以不能安装太多的功能。
2、非嵌入式系统安装于硬盘或固态硬盘(如内存卡),系统可以DIY,启动时从硬盘读取系统数据,在RAM建立一个临时的操作系统环境,关机后消失,每次启动都要重新建立一个临时系统环境。
  优点:通用性高,在强大的系统支持下,RAM内存可以运行各种大型软件,
  缺点:启动慢、硬件庞大、耗能高。

网友:
嵌入式软件就是嵌入在硬件中的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软件。非嵌入式软件和嵌入式软件正好相反,其是指可以跨平台甚至跨系统使用的软件系统。

网友:
嵌入式软件就是嵌入在硬件中的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软件,它在产业中的关联关系体现为:芯片设计制造→嵌入式系统软件→嵌入式电子设备开发、制造。

网友:
嵌入式系统是指用于执行独立功能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它由包括微处理器、定时器、微控制器、存储器、传感器等一系列微电子芯片与器件,和嵌入在存储器中的微型操作系统、控制应用软件组成,共同实现诸如实时控制、监视、管理、移动计算、数据处理等各种自动化处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