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用FPGA编程

楼主(2022-05-07):
Verilog用FPGA编程,LED灯的速度变慢原来的1/3

网友:
不需要分析什么程序

网友:
FPGA里面的输入输出都是以FPGA的芯片为第一人称来讲的。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通俗讲就是芯片内部往外输出信号就是output,外面的信号往芯片内部输入就是input。
举个例子,你的主时钟50MHZ,是在芯片外面的晶振把信号输入进来,所以clk就是input。
外围的ic器件的分析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模块例化另一模块,高层模块可改变低层模块用parameter定义的数值(不能改变localparam的数值),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defparam 重定义参数(rtl编程不常见 工厂提供的库文件常见)
实例化传递参数(rtl编程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