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1.2 等长设置

楼主(2022-05-07):
    请问如果在信号中有串阻存在的话该怎么设置pin pair和match group呢,只能进行分段等长吗,有没有像allegro中Xnet那样的操作,或者在原理图中怎么设置呢

网友A:
    默认的就有electrical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就有electrical net

大佬,具体怎么操作啊,不会啊

网友A:
    你没有^^^这样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这样的网络

    大佬我是这样设置的,pin pair也是直接点网络设的

    屏幕截图 2022-05-07

    屏幕截图 2022-05-07

网友A:
    设置创建类似于Xnet的物理网络管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创建类似于Xnet的物理网络管脚数

大佬,没有找到操作流程啊,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