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中自动删除重复走线的位置?

楼主(2022-05-07):
allegro怎么中自动删除重复走线的位置?

网友:
走线时,勾选replace other,或者gloss 里选择smooth,里面可以自动删除无用的线和悬空的线,smooth里面还有关于自动修线各种详细的设置,gloss后能够把板上走成一团乱麻的线修的十分整齐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