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中,K_linear的用法,和相关联的电感L的关系?

楼主(2022-05-07):
模拟计算
K_linear中有一个系数需要设置
我现在知道两个相关联的电感L1,L2的大小
L1,L2之间的互感L3也知道
K_Linear的互感系数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或者K_Linear和,L1,L2,L3的关系……

网友:
coupling=L3/sqrt(L1*L2),一般都是知道L1,L2值后取coupling为0.95以上的。

网友:
同问,看哪位大神给讲解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