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在关断的时候,出现这个波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07):
IGBT在关断的时候,出现这个波形,是怎么回事?

网友:
    IGBT 的静态特性主要有伏安特性、转移特性和开关特性

网友:
    IGBT 在开通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MOSFET 来运行的,只是在漏源电压Uds 下降过程后期,PNP 晶体管由放大区至饱和,又增加了一段延迟时间。

网友:
    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