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底部到底该不该铺铜或走线?

楼主(2022-05-07):
晶振底部到底该不该铺铜或走线?

网友:
    不应该走线,挖空并且晶振走线包地。

网友:
    目前的多层板,已经不怎么见得到晶振下挖空且不走线的了吧

网友:
    因为晶振是热敏器件,常规通孔,附件无强热源,晶振下不用挖空;HDI板此外层离晶振焊接面很近,建议晶振下内层挖掉1-2层;晶振下尽量避免走线,即便要走也要隔至少一个完整平面层;

网友:
    一般都是净空的

网友:
    邻层铺完整地,隔层后可以走线吧。

网友:
    那晶振TOP层铺地,临近层也铺地?

网友:
    高速信号不建议走在晶振下放,普通低速I/O口可以接受,晶振的相邻层可以铺铜

网友:
    这个最好是根据layout  guide 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