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PCB显示尺寸过大,无法导入。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2022-05-07):
    DXF导入PCB显示尺寸过大,无法导入。尺寸大概为4302mmX1050的样子不是实际PCB尺寸(改成mil导入看过)。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那你就分开导入啊 如果是一副图超出范围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是三视图 可以分开导入

网友:
    AD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开你的截图,CAD的图框之类的都在,这样文件很大。将CAD图纸另存一份,将没用的外边框之类的都删掉,只保留PCB要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