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的精度和分辨率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2022-05-07):
    ADC采样的精度和分辨率是一个概念吗? 分辨率越高ADC采样的精度就越高?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假设一个10位的ADC,模拟电压范围在0-5V,也就是说将5V分成1024份,当电压有5/1024 的变化时,芯片就能识别这个变化,那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5/1024这指的是分辨率,精度是指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

网友:
    AD的分辨高才可能精度高,但没有绝对关系。
    例如分辨率位10位(1024), 则这个系统的最高精度不可能优于0.1%,但它最小可以分辨1/1024.
    同理,一个8位分辨率的系统,精度不可能优于0.25%。

网友:
    如果是误差的话,应该是准确度
    所谓高精度,应该是指测量值有多接近真实值或者标准值
    比如制作芯片的硅锭,精度要求为99.9999999% ,如果你的测试值小数点后的9比这个还要多,那么你的测试结果更精确,相对而言,你的分辨率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