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CPU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2-05-07):
    FPGA设计CPU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FPGA的CPU相对于单片机而言,它的主频比较高,一般有50M,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主板的运行更加稳定。可以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FPGA的CPU还嵌入了许多不同功能的内核,可以完成部分BSP功能。

网友:
    FPGA的处理信息能力强,主板的运行稳定,可以处理比较复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