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电路板上的信号线是否和GND短接了?

楼主(2022-05-07):
我好容易把芯片对应的STM32代码调试成功了,但是把设备关了又打开之后,芯片通过串口返回的数值突然变成了全部是0,用示波器测量SO也一直是低电平。 用示波器能够测到CS和SCK。信号线的电压很低,只有1mV左右,甚至不到1mV。请问我应该怎么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来确定是否是信号线和GND短接了!

网友:
    断电,万用表调到电阻档,量开短路

网友:
    可能是芯片焊接的不好造成的。

网友:
    用万用表通断档,一个点信号线,一个点gnd,滴滴响就是短接了。

网友:
    蜂鸣器档点信号和GND

网友:
    串個 1K 或 10K 電阻在訊號中間,電錶能確認兩邊的電平,也能知道電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