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 9.5不能运行脚本生成坐标文件?

楼主(2022-05-07):
为什么pads 9.5不能运行脚本生成坐标文件?

网友:
    可以的,立创社区里面有脚本可以下载,试试是否满足需求,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377_1.html

网友:
    请安装office2003

网友:
    如果语言改成英文的也不行的话,就需要重新装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