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蚀刻后有残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07):
FPC蚀刻后有残铜是什么原因?

网友:
蚀刻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整体残铜就从蚀刻段入手,蚀刻药水的温度和浓度,以及喷嘴的压力,是否有喷嘴堵塞;部分残铜就从曝光和显影段入手。

网友:
线距的残铜与干膜的选取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