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滤波电路使用多大电容?

楼主(2022-05-07):
最近在做设计的时候对于电源滤波电路我选用的是0.1μf电容,而有人跟我说要用0.01μf的电容,这是为什么,一般电路不都是使用0.1μf电容吗?

网友:
电容的大小和滤波的频率有关系,用0.01uf说明你的频率有点高。

网友:
电源滤波要大电容搭配小电容。

网友:
0.1uf一般是置于挨近每个管脚;至于为啥用0.1,是因为这个值的电容最常用,各家生产也最多。

网友:
要看电路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含负载性质,不同状态对电源滤波频率有不同要求,所以采用不同容量。

网友:
小容量电容再实际电路中的焊接排列位置也有不同要求,一般要求尽量贴近芯片端。

网友:
可以看杂波的频率有多大,选用多大的滤波电容,如果不知道滤波点的杂波频率一般大电容配一个小电容。电容的位置靠近你需要滤波的位置,比如IC电源两端,输入端,输出端,直流小信号反馈端等。如果电容在布局的时候远离了需要滤波的位置,滤波效果会变得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