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导入网表总是出错"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楼主(2022-05-07):
"allegro在导入网表总是出错"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网友:
此类错误表示找不到网表,一般是网表导入路径出错或者网表导入路径中有中文字符等;

网友:
先看封装和焊盘路径设置对没

setup->user preference->paths->library中设置padpath和psmpath,分别对应你的焊盘和封装库

再看导入网表时网表路径设置对没

网友:
    或者是器件的PCB封装含有非法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