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外围硬件电路设计如何入手?请指教

楼主(2022-05-07):
FPGA外围硬件电路设计io分为 普通IO .专用IO和复用IO 。在复用IO中那些可以结SPI,那些可以借串口,这个是怎么看,求指点一下,应该如何入门

网友:
FPGA的管脚比较灵活,通用IO口都可以接,你可以找距离近的IO口

楼主:
能大概讲一下,接的原则吗?比如图片管脚P3 R3 T2 R4含义,还有BANK之间有啥区别,加大概讲一下吗

楼主:
p3 r3 t2 r4管脚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