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RC shape -hole 间距问题

楼主(2022-05-08):
    如图所示,规则里面的  shape  -  hole  的间距问题为什么shape - hole  不按照规则进行约束,变成了 8.1多MIL ,有没有大神能解决的。谢谢了

    hole 距离 shape间距

    hole 距离 shape间距

    规则设置

    规则设置

    hole 距离 CLINE间距

    hole 距离 CLINE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依THRU VIA 間距而非 hole間距,  THRU VIA 單邊pad是至少4mill + 加上設計間距 ...

这个就是我内层不接线的地方不要pan,只留钻孔就可以了,我设置的是铜皮距离钻孔是6.5MIL,但是在PCB上并不执行这个规则,我是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设置的是6.5MIL,但是间距却变成了8多,而设置的CLINE到钻孔的间距7MIL  这个地方却可以按照这个规则执行。是不是我阿里狗设置的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還有一個, 在設定User Preferences 某個功能不能打開, 不然會依有pad時避開距離.

User Preferenc ...

    谢谢  大佬    晚上回家试试看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是不能設, 預設是打勾, 要取消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