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怎么显示不了热焊盘和鼠线?

楼主(2022-05-09):
文件在pads Layout中可以正常显示热焊盘和鼠线,但是在PADS Router就什么都没显示;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快捷键U显示鼠线。

网友:
在pcb文件里导出asc文件,应该就可以了怎么会这样呢?可能是你单层显示的时候保存了关闭了。对不对!

网友:
选择NETS然后 VIEW NETS 把里面设置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