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导磁材料特性

楼主(2022-05-09):
根据磁屏蔽理论,磁屏蔽是利用高导磁材料制成的屏蔽体,提供低

磁阻的磁通路使得大部分磁通在磁屏蔽体上分流,达到屏蔽的目的。

磁导率成为选择磁屏蔽材料的主要依据。

常用材料的电性能参数中,μr只是在直流情况下的相对磁导率。

事实上,磁屏蔽所采用的铁磁性材料,相对磁导率 μr不是常数,而

是外加磁场强度及场的变化频率的函数。

通常磁性材料分为弱磁性材料和强磁性材料两种。

① 弱磁性材料:

也叫顺磁性材料(如铝等金属)和抗磁性材料(如铜等金属)。

特点:

相对磁导率 μr=1,B 和 H 是线性关系。

μr在任意频率的环境下,始终保持不变。

② 强磁性材料:

也叫铁磁性材料(如铁、镍等金属)。

特点:

B 和 H 为非线性关系,频率增高,磁导率 μr降低。

进行磁屏蔽计算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定 μr。

否则会产生过大的误差,使屏蔽的定量设计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见《使用铁磁材料作低频磁场屏蔽体时应注意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