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正负极接反了会烧吗?

楼主(2022-05-09):
    单片机的正负极接反了。上电后没反应,随即感觉芯片发烫,赶紧关闭了电源。第一反应是肯定烧了,因为不是一般的烫,而且还有一丝异味,而且板子上的MAX232也烧毁了,一个106的电容也烧毁了。可从板子上把单片机取下来,用烧录软件试了一下,能够识别ID,能够正常烧录,烧录后把它装到另一块学习板上,发现居然还可以正常使用!PIC的16系列,老芯片了,没想到还蛮皮实的呢!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网友:
    多跑写程序试试,既然闻到异味,肯定有损伤不可靠了,长期用建议换新的

网友:
    只要时间不太长,一般不会烧,有多次经验。

网友:
    几次遇过芯片插反,所幸及时关闭电源,温度烫手但都没有被烧坏。也许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
    电源内阻足够小,一秒钟足够把单片机烧毁了。

网友:
    STC的51单片机我接反过,,当时供电的7805IC芯片非常烫,单片机倒是没有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