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 keepin设置

楼主(2022-05-09):
    请问一下,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让route keepout(ALL)仅对TOP层无效,对其他层有效?笨一点的办法就是除TOP层外,其他每一层都copy一个禁布区,那样有点麻烦,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A:
    加个Routes_Allowed和Vias_Allowed属性,PIN的话Vias_Allowed改成PINS_ALLOW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Routes_Allowed和Vias_Allowed属性,PIN的话Vias_Allowed改成PINS_ALLOWED

这样加的结果是,其他层都允许route和via以及pin了,达不到:只需要TOP不要这个约束,其他层都有这个约束在的目的。
可能没有这种设置,只能每层添加一个单独的禁布区了。

网友B(2022-07-08):
    先把设置route keepout(ALL),然后再删除top就好了

楼主(2023-03-07):
引用 网友B:
    先把设置route keepout(ALL),然后再删除top就好了

你确定能这样操作?

网友:
    只能定制skill来达到目的了。但原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