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M350软件中怎么修改层中的文本信息?

楼主(2022-05-09):
Gerber文件在CAM350中打开后,怎样来修改层中的文本信息,比如层中的PCB的版本号,以及LOGO? 可以提供进入编辑器修改的详细的具体的步骤吗?

网友:
先进入NC编辑器里面然后在修改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

网友:
打开CAM350-->工具(alt+0)-->NC编辑器(N)-->增加(alt+A)-->增加钻孔文字(T)-->这个时候上方会出现一个文字的空白区域,在里面直接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