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综合指什么?

楼主(2022-05-09):
    FPGA的综合指什么?

网友:
    fpga的综合就是将RTLcode(VHDL或者Verilog),翻译成另外一种描述性质的文件。然后MAPPER和布局布线工具就可以根据这个描述性质的文件进行下一步的布局布线工具。
    其实更直接的方法是你直接把.edf文件打开来读一下,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如果不好理解话,你就把他当成C语言到汇编语言的过程,虽然这个映射不是很对。。。

网友:
    FPGA的综合指从硬件描述文件生成网表的过程。也就是说如何实现逻辑已经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综合之后就可以看到RTL结构图了。但是综合之后还没有与目标芯片连接。也就是说管脚指定和逻辑分布在哪些区域仍然是未知的。

网友:
    综合就是将编写的verilog或者vhdl代码转化成触发器等电路的过程

网友:
    FPGA的综合就是将你的电路原理图或者语言硬件描述文件生成基本的数字单元,比如加法器,减法器,乘法器,选择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