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要素

楼主(2022-05-09):
    变频器选型时要确定以下几点:
    1、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2、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2)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1)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3)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 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网友:
    变频器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网友:
    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网友: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带动的是电机,所以,变频器的选型可以从电机的角度来选择型号、规格。那首先,我们就必须先了解电机的各项规格指标参数。

网友:
    1、根据控制要求,看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子口够不够,不够看是否能加I/O扩展卡
2、根据应用场合选择变频器类型,一般厂家变频器都有通用型和专用型
3、按电机功率、电流选择变频器功率等级,另若有特殊需求如长期低频运行,安全因素考虑等,需要放大变频器功率
4、根据场合看是否需要配置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厂家一般都会公布这些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