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库中的独立按键,在哪里啊?

楼主(2022-05-09):
altium designer 库中的独立按键,在哪里啊?

网友:
    在AD主界面操作:Place—>part—>选"…" —>在打开的列表里选所需的sw系列元件,旁边有元件预览

网友:
    我使用的AD19,独立按键在Miscellaneous Device.IntLib的 SW-PB里面,封装SPST-2.

网友:
    sw-dpdt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sw 开头的都是开关按键等类的零件,如果没有,自己画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