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模块无法复用,原因是device值不同

楼主(2022-05-09):
问题描述:硬件非常不好的习惯,相同的物料会画好几种原理图symbol。导致每个symbol命名不一样,比如A_1,A_2...这样导致的问题是,每路模块无法复用。因为device值是默认symbol name_footprint name。
想问大家有没有办法把device值改成value name_footprint name。感谢!

网友A:
    用第三方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三方网表

封装都没有device文件,所以第三方应该调不了

网友:
    device文件是由dra文件创建的

网友(2022-06-11):
引用 网友A:
用第三方网表

请问怎么用第三方网表啊,可以详细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