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差分对内等长处理方式

楼主(2022-05-09):
    高速差分要绕弧度,对内等长的处理方式是3倍大波浪比较好还是一倍小波浪比较好

网友A:
    速率5G以内的话,这两种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5G以内的话,这两种都可以

那5g以上的话那中更好一些呢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文档的仿真,记的是说大波浪比较好

网友:
    高速差分信号3倍大波浪好,3W2H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