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中电平转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原理图如上:A1接3.3V的mcu的SDA,B1接5V的MCU的SDA

    有时A1给低电平时,NMOS的S级还有1.5V。

    但如果把R17改成0R后,NMOS的S级电压就基本能到0V。

    感觉像是R15不够大,但按电阻值的分压来说,又不对。

网友:
    可能是MOS管参数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NMOS驱动不够的话还有Rds=100r,用电阻分压不就刚好。

网友:
    R17/R18最好等于 0, 信号线上就不该串个电阻

网友:
    R17和R18完全没必要。
问题原因是B1被配置为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
    这个体二极管最大有1点几V, 不是很合适。

网友:
    GS两极之间有ESR,跟R15并联之后相当于上拉电阻变小了,刚好分压到1.5V,把R17减小到10Ω就行了,串联电阻没必要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