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器的基本构成通常包括:收发天线,频率产生器,锁相环,调制电路,微处理器,...

楼主(2022-05-09):
      (1)收发天线:发送射频信号给标签,并接收标签返回的响应信号及标签信息。

  (2)频率产生器:产生系统的工作频率。

  (3)锁相环:产生所需的载波信号。

  (4)调制电路:把发送至标签的信号加载到载波并由射频电路送出。

  (5)微处理器:产生要发送往标签的信号,同时对标签返回的信号进行译码,并把译码所得的数据回传给应用程序,若是加密的系统还需要进行解密操作。

  (6)存储器:存储用户程序和数据。

  (7)解调电路:解调标签返回的信号,并交给微处理器处理。

  (8)外设接口:与计算机进行通信。

网友:
根据使用的结构和技术不同,阅读器可以是读/写装置,是RFID系统信息控制和处理中心。

网友:
在RFID系统工作时,由阅读器在一个区域内发送射频能量形成电磁场,区域的大小取决于发射功率。

网友:
在阅读器覆盖区域内的标签被触发,发送存储在其中的数据,或根据阅读器的指令修改存储在其中的数据,并能通过接口与计算机网络进行通信。

网友:
目前定义射频识别产品的工作频率有低频、高频和超高频的频率范围内的符合不同标准的不同的产品,而且不同频段的RFID产品会有不同的特性。其中感应器有无源和有源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