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能不能直接查看天线的输入阻抗?

楼主(2022-05-09):
想用CST来仿一个阵列天线,一般天线的输入阻抗是50欧,但我想法是:既然还要组阵,不如把天线的输入阻抗调大一点,这样主馈线可以窄一点,也不必用太多的4份一波长变换器了问题,在CST里,我怎么知道一个天线的输入阻抗呢?难道只能先理论上算好,才好去建模仿真么?我是建模了一个同轴模型,然后用waveport的,设置为默认。

网友:
    先运行完,在1D Results里,选择Smith Chart, 右键点击Chart,选 1D plot properties,在Marker里输入你的天线的工作频点,add。回到Chart,左上角会出现相应频点的 Input Impedance。

网友:
    CST工作室套装®是面向3D电磁、电路、温度和结构应力设计工程师的一款全面、精确、集成度极高的专业仿真软件包。包含八个工作室子软件,集成在同一用户界面内,为用户提供完整的系统级和部件级的数值仿真优化。

网友:
    软件覆盖整个电磁频段,提供完备的时域和频域全波电磁算法和高频算法。典型应用包含电磁兼容、天线/RCS、高速互连SI/EMI/PI/眼图、手机、核磁共振、电真空管、粒子加速器、高功率微波、非线性光学、电气、场路、电磁-温度及温度-形变等各类协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