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如何与FPGA进行通讯

楼主(2022-05-09):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FPGA要与ARM进行通讯,由FPGA将数据传给ARM速度要达到100mbps左右,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一般意义上如果FPGA没有带硬核ARM的话,FPGA和ARM的通信可以采用ARM总线的方式,也是就FPGA和ARM芯片留出的总线相联系,那么FPGA端提供的接口就是要与ARM总线协议一致。一般来说采用类似SDRAM的接口就可以了,通过片选来切换到FPGA数据。当FPGA需要发送数据时,可以先给ARM一个中断信号,ARM再通过片选访问FPGA数据即可。

网友:
选用内部带有ARM处理器硬核的FPGA,例如ALTERA公司的EPXA10和Arria V SoC,Xilinx公司的Zynq等。

网友:
想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