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面有锡珠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09):
生产时,发现板面有锡珠(不在焊盘上,在绿油位置)约0.2-0.3,后怀疑是锡带的问题,故裸板回流后,发现板面果然有锡珠,就在锡还的附近,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散热孔内有锡残留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流焊前三个区的温度调低试了没

网友:
    是不是油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