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ADS VX编辑保存过的SCH、PCB,用PADS9.5是否还能打开?

楼主(2022-05-09):
已经删掉VX了,故请教下各位装了的。

网友:
    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你用高版本打开过应该就不能用低版本打开了吧

网友:
    不能直接打开。 但是还是跟PADS 其他版本一样。可以导出低版本的ASC。

网友:
    需要导一个低版本的PADS才能用来读取,关键是导出ASC文件。

网友:
    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居然就不能打开了?我还是继续用一阵子PADS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