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要检查哪几个方面?

楼主(2022-05-09):
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认真检查布线设计是否符合设计者所制定的规则,同时也需确认所制定的规则是否符合印制板生产工艺的需求,一般检查哪几个方面?

网友:
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在PCB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

网友:
对于关键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输入线及输出线被明显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