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线路板金手指那儿出现断路跟曝光机有关系吗?

楼主(2022-05-09):
FPC线路板金手指那儿出现断路跟曝光机有关系吗?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首先你要分析不良的比例有多高,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

网友:
菲林有划伤、脏污、异物等都有可能引起线路问题,曝光机长时间不保养也可能导致均匀度、解析度不好。

网友:
后段的显影、蚀刻也有可能出现蚀刻不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