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PLD的烧写次数有限制没?

楼主(2022-05-09):
    FPGA/cpld的烧写次数有限制没?

网友:
    老式的CPLD如MAX7000系列等是有烧写限制的,大概在100次左右。
    新式的CPLD虽然号称次数增加了,但实际上由于其FLASH的工艺,可靠的烧写也是在100次左右。
    而FPGA却不一样,它是基于SRAM工艺的,几乎可以和你的内存是一样的读写次数寿命,对于编程修改这样的次数,几乎是没有限制的。

网友:
    FPGA烧写次数是没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