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做出显卡吗?

楼主(2022-05-09):
FPGA能做出显卡吗?如果可以,可以做到最高什么程度的显卡?

网友:
首先是FPGA的级别。现在老外的挖矿卡什么的用的都是低成本FPGA,如spartan系列。如果要性能就要用高性能的FPGA,如Vertex系列, Stratix系列,计算密度和速度都高几十倍。
其次是定位。FPGA的优势是定点和逻辑,不在复杂的浮点运算。

网友:
但是...感觉顶多带的动windows吧......
毕竟FPGA的集成度不高...挖挖矿什么的还行,也只是用来做哈希计算
但是真正做显卡...还是有点太简单了